[ZLG-ARM] LPC2194的串口中断问题

楼主(2007-05-13):
使用查询方式读得U0IIR为0x4,且接收数据正确。为何使用中断方式不能响应中断。恳请指点!
串口初始化程序如下:
void    Uart_Init(void)
{
    uint16    Fdiv;

    PINSEL0 =PINSEL0 |0x5;
    U0LCR=0x83;
    Fdiv=(Fpclk/16)/uart_bps;
    U0DLM=Fdiv/256;
    U0DLL=Fdiv%256;
    U0LCR=0x03;

    U0FCR = 0x41;
    U0IER = 0x01;

    VICIntSelect = 0x00000000;
         VICVectAddr5=(int)UART_ISR;
    VICVectCntl5=(0x20|6);
    VICIntEnable|=(1<<6);

    return;
}

网友A:
armlee

检查一下中断使能位打开没有
检查中断标志置位没有

网友B(2007-09-16):
我的也进不了中断,为什么啊?和楼主例子差不多。

我的也进不了中断,为什么啊?和楼主例子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