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ZLG SmartARM2200的ARM芯片具体型号,谢谢!

楼主(2007-05-13):
以为是LPC2210。
但是,JP9选择片内/片外时,BOOT[1:0]分别是11/01,那就是说片内有FLASH。
不是LPC2210?谢谢!

网友A:
cszhaoqm

您手头应该有这块板子吧?
或者看CPU 的ID,或者用H-JTAG读一下。都能确定其具体型号的。

楼主:
我的JTAG不带H的,买的时候老板说带H的是针对流明公司的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