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C运行时库

楼主(2007-05-14):
C运行时库具体包含哪些具体函数?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些函数的具体内容?它与C标准库有什么联系与区别?

网友A:
清风一阵

安装VC,选择安装运行时库源代码选项,然后可以在VC里看。

从字面意义来看,C运行时库,是C程序运行时调用的库。但实际上,它又和标准函数库有区别——
在ARM中,C运行时库提供了一些非常基本的代码,完成C程序初始化、浮点算数运算支持、软件的数据栈检查等功能。
所以,个人理解为它是一种提供系统级功能的函数库,比如在ARM中,不用C运行时库就没法进入main函数。
用户一般无需去关心它。

所以,和标准函数库的区别,我想就是功能不同罢了。

以上仅仅是个人看法

楼主:
to zlgARM

在我的机子中并没有安装VC,仅仅安装ADS1.2.那么其中的C运行时库是否在ADS1.2安装时安装上的吗?不然在ARM启动时如何进入__main?

网友A:
清风一阵

VC 里的C运行时库和ADS1.2没任何关系,只是告诉你有这样的C运行时库源代码而已,您自己可以去研究。VC6自己找人要一张安装盘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