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奇怪,ADS编译的有问题了??

楼主(2007-05-14):
近来碰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switch语句竟然能编译出除数为0的情况,而且进入到除数为0错误里面出不来了!!以下是C和编译出来的汇编程序,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??
C程序:
void User_28_Key(uint8 keyvalue)
{
    uint32 temp;
    switch(keyvalue)
    {
         case LEFT:if((pPage.ColorFlag==0)||(pPage.ColorFlag==1))
                 pPage.ColorFlag = 9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pPage.ColorFlag--;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RIGHT:if(pPage.ColorFlag==9)
            pPage.ColorFlag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pPage.ColorFlag++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UP:    if(pPage.Color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Page.CurrentPage--;
            pPage.NumFlag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 = Pow[9-pPage.ColorFlag];
            if(Diandu[pPage.NumFlag]/temp%10==0)
            Diandu[pPage.NumFlag] += 9*temp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Diandu[pPage.NumFlag] -= temp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DOWN:if(pPage.Color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pPage.CurrentPage = USER_NO+1;
             pPage.NumFlag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 = Pow[9-pPage.ColorFlag];
            if(Diandu[pPage.NumFlag]/temp%10==9)
            Diandu[pPage.NumFlag] -= 9*temp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Diandu[pPage.NumFlag] += temp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ESC:    pPage.PrePage = pPage.CurrentPage;
        pPage.CurrentPage = OTHER_NO;
        pPage.NumFlag = 0;
        pPage.ColorFlag = 0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ENTER:if(pPage.NumFlag==7)
            pPage.NumFlag = 0;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pPage.NumFlag++;
          pPage.ColorFlag = 0 ;
  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    break;
      }
}
以下是编译出来的汇编程序:
[0xe92d4ff8]   stmfd    r13!,{r3-r11,r14}
[0xe59f9660]   ldr      r9,0x800199c0 ; = #0x8003b498
[0xe59f9660]   ldr      r9,0x800199c4 ; = #0x8101329e
[0xe596500c]   ldr      r5,[r6,#0xc]
[0xe1a0b000]   mov      r11,r0
[0xe59fa650]   ldr      r10,0x800199c0 ; = #0x8003b498
[0xe5964008]   ldr      r4,[r6,#8]
[0xe2658009]   rsb      r8,r5,#9
[0xe7990108]   ldr      r0,[r9,r8,lsl #2]
[0xeb000757]   bl       __rt_udi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
[0xeb000757]   bl       0x8001b0e0  ; (__rt_udiv + 0x4)       (2)
[0xeb000796]   bl       0x8001b1e0  ; (__rt_udiv10 + 0x4)     (3)
[0xe1a07001]   mov      r7,r1
[0xe3a01000]   mov      r1,#0
[0xe5960000]   ldr      r0,[r6,#0]
[0xe35b0006]   cmp      r11,#6
[0x908ff10b]   addls    pc,pc,r11,lsl #2
[0xea00000b]   b        0x800193cc  ; (User_28_Key + 0x7c)
[0xea00000b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a000004]   b        0x800193b8  ; (User_28_Key + 0x68)
[0xea00000d]   b        0x800193e0  ; (User_28_Key + 0x90)
[0xea00003a]   b        0x80019498  ; (User_28_Key + 0x148)
[0xea00003f]   b        0x800194b0  ; (User_28_Key + 0x160)
[0xea000012]   b        0x80019400  ; (User_28_Key + 0xb0)
[0xea000024]   b        0x8001944c  ; (User_28_Key + 0xfc)
[0x0a000001]   beq      0x800193c4  ; (User_28_Key + 0x74)
[0x0a000001]   beq      0x800193c8  ; (User_28_Key + 0x78)
[0xe3550001]   cmp      r5,#1
[0x1a000002]   bne      0x800193d4  ; (User_28_Key + 0x84)
[0xe3a00009]   mov      r0,#9
[0xe586000c]   str      r0,[r6,#0xc]
[0xe8bd8ff8]   ldmfd    r13!,{r3-r11,pc}
[0xe2450001]   sub      r0,r5,#1
[0xeafffffb]   b        0x800193cc  ; (User_28_Key + 0x7c)
[0xeafffffb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3550009]   cmp      r5,#9
[0x1a000002]   bne      0x800193f4  ; (User_28_Key + 0xa4)
[0xe3a00001]   mov      r0,#1
[0xe586000c]   str      r0,[r6,#0xc]
[0xeafffff6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2850001]   add      r0,r5,#1
[0xeafffff3]   b        0x800193cc  ; (User_28_Key + 0x7c)
[0xeafffff3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3550000]   cmp      r5,#0
[0x1a000003]   bne      0x80019418  ; (User_28_Key + 0xc8)
[0xe2400001]   sub      r0,r0,#1
[0xe5860000]   str      r0,[r6,#0]
[0xe5861008]   str      r1,[r6,#8]
[0xeaffffed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79a6104]   ldr      r6,[r10,r4,lsl #2]
[0xe79a6104]   ldr      r6,[r10,r4,lsl #2]
[0xe1a00005]   mov      r0,r5
[0xeb0006c4]   bl       0x8001af3c  ; (__rt_divtest + 0x4)
[0xe3570000]   cmp      r7,#0
[0x1a000003]   bne      0x80019440  ; (User_28_Key + 0xf0)
[0xe0850185]   add      r0,r5,r5,lsl #3
[0xe0860000]   add      r0,r6,r0
[0xeaffffe3]   b        0x800193cc  ; (User_28_Key + 0x7c)
[0xeaffffe3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0460005]   sub      r0,r6,r5
[0xe78a0104]   str      r0,[r10,r4,lsl #2]
[0xeaffffe0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3550000]   cmp      r5,#0
[0x1a000003]   bne      0x80019464  ; (User_28_Key + 0x114)
[0xe3a00010]   mov      r0,#0x10
[0xe5861008]   str      r1,[r6,#8]
[0xe5861008]   str      r1,[r6,#8]
[0xeaffffda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7995108]   ldr      r5,[r9,r8,lsl #2]
[0xe79a6104]   ldr      r6,[r10,r4,lsl #2]
[0xe1a00005]   mov      r0,r5
[0xeb0006b1]   bl       0x8001af3c  ; (__rt_divtest + 0x4)
[0xe3570009]   cmp      r7,#9
[0xe0850185]   add      r0,r5,r5,lsl #3
[0xe0850185]   add      r0,r5,r5,lsl #3
[0xe0460000]   sub      r0,r6,r0
[0xe78a0104]   str      r0,[r10,r4,lsl #2]
[0xeaffffd0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0860005]   add      r0,r6,r5
[0xe78a0104]   str      r0,[r10,r4,lsl #2]
[0xeaffffcd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3a0003f]   mov      r0,#0x3f
[0xe3a0003f]   mov      r0,#0x3f
[0xe5860000]   str      r0,[r6,#0]
[0xe5861008]   str      r1,[r6,#8]
[0xe586100c]   str      r1,[r6,#0xc]
[0xeaffffc7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3540008]   cmp      r4,#8
[0x1a000001]   bne      0x800194c0  ; (User_28_Key + 0x170)
[0xea000001]   b        0x800194c4  ; (User_28_Key + 0x174)
[0xea000001]   b        0x800194c8  ; (User_28_Key + 0x178)
[0xe2840001]   add      r0,r4,#1
[0xe5860008]   str      r0,[r6,#8]
[0xe586100c]   str      r1,[r6,#0xc]
[0xeaffffbf]   b        0x800193d0  ; (User_28_Key + 0x80)
[0xe92d4070]   stmfd    r13!,{r4-r6,r14}
[0xe51feaac]   ldr      r14,0x80018a30 ; = #0x000001b6
[0xe59e000c]   ldr      r0,[r14,#0xc]
[0xe59e000c]   ldr      r0,[r14,#0xc]
[0xe3e01003]   mvn      r1,#3
[0xe59f44dc]   ldr      r4,0x800199c8 ; = #0x00000313
[0xe0812100]   add      r2,r1,r0,lsl #2
[0xe1d410b0]   ldrh     r1,[r4,#0]
[0xe3a05001]   mov      r5,#1
[0xe1a03215]   mov      r3,r5,lsl r2
[0xe1a0c231]   mov      r12,r1,lsr r2
[0xe1a0c231]   mov      r12,r1,lsr r2
[0x908ff106]   addls    pc,pc,r6,lsl #2

怎么会编译出(1),(2),(3)这三步呢??还有几个函数跟上述函数类似,都没有这样的问题,就这个函数是这样的,真的很奇怪,左看右看,都没有什么问题啊,找了一两天了,高手请赐教!!

网友A:
gaowenbiao

注意加一下括号吧,不要依赖编译器设定的优先级。
同时我们都知道用变量做除数的话,必须检查它是不是为0的,您也应该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