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asyarm2200AD转换中断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17):
周工及各位前辈,我用easyarm2200做实验的时候,发现如果有了这样一句代码
VICIntEnable=1&lt&lt18后,即允许ad中断,不能向ADCR中写入数据,所写的数据别写入地址0xe0034004处,而ADCR的地址该为0xe0034000
如果将那句注释掉,则一切正常,十分的不解,我用的是easyarm2200模板。

网友A:
smallbear

您好!
您把IRQ关掉试试?如果不行,请于明日致电020-22644384,张工。
此外,从安全性角度来说,外设的使能或中断使能都应该在初始化操作之后进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