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用定时器进行脉宽测量:)

楼主(2007-05-18):
这是我的程序,用来是实时测量由遥控器发出的pwm波的正脉冲的长度。pwm波70hz,正脉冲的长度可以从2.1ms到0.9ms之间调整。

//测量PWM波的正脉冲长
uint32 Pwm_Measure(void)
{    uint32 DUTY;
    T0PR = 0;
    T0TC = 0x00;

    while((IO0PIN&0x00000040) == 0);            //检测p0.6的电压信号
    T0TCR = 0x01;
    while((IO0PIN&0x00000040) != 0);
    T0TCR = 0x00;

    DUTY = T0TC;
    return(DUTY);
}

int main()
{    uint32 time;
    uint8 i;
    PINSEL0 = 0X00000005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/o连接到UART0

    UART0_Init();
    //VICVECT_Init(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time = Pwm_Measure();
        for(i=0; i<4; i++)
        {    rcv_buf = time & 0xff;
            time = time >>8;
        }
        SendBuf();
        DelayNS(10);
    }
    return(0);
}

从串口返回一些数。你比如说我用遥控器控制pwm波的占空比由少变多,最一开始的返回的数跟最后的返回值是一样的,除了我在调整遥控器过程中返回的数会发生变化。这是为什么啊,为什么pwm的占空比变了,返回的数最后还是一样的啊?

楼主:
啊~~~

我测试过了TC得知没有问题,那就是串口部分有问题了,可是也没看出来啊

网友A:
老虎

您好!
可否简化问题。
把问题转化为:
用LPC2000系列ARM的PWM输出特定宽度正脉冲的波形;(用示波器验证达到了效果)
然后再用自己的定时器测量,看看能否准确测出……

这类问题并不在技术支持范围之内,还请您海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