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周公,可以讲解一下怎么样保持rtc时间

楼主(2007-05-18):
在拔掉电源后维持运作吗 ?可以把相关的程序Post上来吗,谢谢了。

网友A:
jola

您好!
RTC独立运行需要两个条件。
RTC有电池供电。
RTC有独立的振荡器。

例程不能提供,很抱歉!

善意建议一下:您如果愿意的话,可以在本版面搜索一下RTC。说不定有您想要的信息。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