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紧急求助周工

楼主(2007-05-18):
用ISP全局擦除2214遇到问题

图1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5/200751810178746.jpg

点确定后
图2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5/2007518101436661.jpg

请问是怎么回事?
如果不进行全局擦除2214就不能用JTAG写程序吗?

楼主:
图2

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5/2007518101436661.jpg

网友A:
可能引起的原因

1.器件id错误,不是2214
2.全局范围输入错误

---
以上猜测,没有用过。

网友A:
用户标定晶振频率值,而且isp自身有自适应波特率功能。

我想,更重要的是之间有通讯协议保障。

楼主:
1.器件id错误,不是2214

我用的芯片就是2214

网友B:
器件id读取错误,可能是通讯错误或器件不对(损坏)

楼主:
2214可能坏了吗?

晶振正常,2214如果坏了怎么能检测出来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