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x的SSP接口怎么与AD73360的SSP接口相联?

楼主(2007-05-18):
LPC213x的SSP接口怎么与AD73360的SSP接口相联?
软件操作的时候,注意些什么?
为什么我对AD73360的控制不可靠呢?

网友A:
RE

您好!
可否请您一路解决以下2个问题?

AD73360所需的读时序是什么;
用SSP产生一个符合AD73360的读时序,并用示波器验证。
问题的核心在于,能否产生器件要求的时序。

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,个人以为谈其它的都没意义。

谢谢!

楼主:
与AD73360相联时,LPC2132的SSP只能用作从设备接口!

谢谢回复!
说明一下:
1、与AD73360相联时,LPC2132的SSP只能用作从设备接口!此由AD73360的特性决定。
2、AD73360是6线的TI规范的SSP接口;参考与DSP的接口,73360与2132的接口有:MISO、MOSI、SCLK、FS、SE、RESET。其中SE与RESET并接,由2132的一个输出口控制;73360的SDIFS和SDOFS并接,联至2132的FS。
3、AD73360的工作方法:当RESET撤销、SE有效后,SCLK输出信号,同时SDOFS输出帧同步信号,SDO(73360)发送信号至MOSI(2132);同时从SDI(73360)接收MISO(2132)的数据。
4、所以,2132必须工作在从方式;同时需要输出命令数据控制73360的采样时钟、数据传输速率(SCLK)等状态;
5、现在的问题是:如此情况下,我怎么操作2132的SSP接口才能保证73360接收的命令数据是及时的、可靠的、准确的(因为73360的有些状态是不可逆转的)。

楼主:
熟悉73360的大侠,也请赐教!

LPC213X的ssp接口设置为TI的4线SSP接口用来连接ADI公司的73360;对73360的操作不可靠、不确定。LPC213X的手册上关于TI的4线SSP接口的使用太简单了,请问哪位大侠用过,或知道怎么用,请赐教!
同时感谢对TI的SSP接口熟悉的朋友赐教该接口的用法和注意事项!
对73360熟悉,也请赐教!

楼主:
能提供LPC2132的ssp接口工作在SSI接口从方式下的时序图吗?

能提供LPC2132的ssp接口工作在SSI接口从方式下的时序图吗?
资料中能描述了主方式的时序图,从方式下,2132发送数据的时钟触发边延能编程设置吗?

网友B:
SSI

您可以在工作时间内通过电话和我们联系!
这样交流会更加方便!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您所遇到的问题!
张工:020-2887 23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