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LPC214X的usb中断

楼主(2007-05-18):
关于LPC214X的usb中断
在使用LPC214X的过程中需要修改两个批量中断所使用的端点。

但是我修改了zlg的程序的几个地方加中断发现还是不行。
我修改的地方是:

1、void USB_USBDevIntConfig(void)函数中的

tmp = (0x01 << 0) + (0x01 << 1) + (0x01 << 2) +
       (0x01 << 3) + (0x01 << 4) + (0x01 << 5);

2、void USB_ConfigEndpoint(void)
{
 USB_ConfigMaxPaketSize(0,EP0_PACKET_SIZE);
 USB_ConfigMaxPaketSize(1,EP0_PACKET_SIZE);

 USB_ConfigMaxPaketSize(2,EP1_PACKET_SIZE);
 USB_ConfigMaxPaketSize(3,EP1_PACKET_SIZE);

 //USB_ConfigMaxPaketSize(4,EP2_PACKET_SIZE);
 //USB_ConfigMaxPaketSize(5,EP2_PACKET_SIZE);
}

3、void Usb_HPService(void)和void Usb_LPService(void)中的USB_ENDP04与USB_ENDP05

4、ep2_rxdone()与ep2_txdone()函数中的端点

但是修改了以后发现还是中断不了。问问大家还有哪里需要修改啊?

网友A:
RE

您好。
如果仅仅是进不了中断,那么需要从初始化中断的每个流程环节去检查。
例如,CPSR的中断使能位、VICENABLE等。
谢谢。

楼主:
re

不是进不了中断.就是控制端点的中断可以进,但是批量的不行.

我用串口打印了一下.发现控制端点的程序没有问题,但是在批量的就有问题了.
没有进入低优先级的中断,可是却运行了ep2_rxtone函数.而批量的发送中断一直都进不去.程序死了.

顺便问一下 usb的调试不能简单的用单步吧~~

楼主:
ren

啊
无人??
up

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