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高手帮看看如何做LCM的自检

楼主(2007-01-06):
我们的产品是LPC2214为核心的电力保护装置,液晶模块用的是SED1335。开发出的样机在做静电实验的时候会被干扰,屏幕花了(CPU并没死机),装置重新上电后可以恢复正常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检验LCM已经被干扰,数据已经出错,让CPU控制LCM复位并初始化。希望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大侠说说看自己的思路啊,先谢谢了。

网友A:
没法测试,屏幕为什么会花?应该是电路没有过关

网友B:
1335的复位管脚非常的脆弱

1335的复位管脚非常的脆弱,建议用复位管理器件,并且布线的时候尽量靠近芯片。可以读出1335的寄存器进行比较。来判断一下。这个东西是否正常。
如果是1335的总线受到干扰那只能该pcb来改善。

网友C:
请只在一个任务中处理显示!

请只在一个任务中处理显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