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中的电阻阻值是如何计算确定的?

楼主(2007-01-08):
  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中的电阻阻值是如何计算确定的?着三个电阻的阻值的确定和什么参数有关?急用,谢谢各位大虾指点!

网友A:
这几个只要保证差不多对称,中间那个偏小就可以.

具体取值无所谓

网友B:
通常是这样

R7  R8选取1K-2K左右的,R9选取390-120 左右的.主要是功耗 和通信距离的问题.

网友C:
这样也可以的

版主的取法适合长距离,多台设备接在一起!
luan_dahai我认为是短距离,单台设备 在总线比较合适!

网友D:
用于上下拉

485通讯在没有外部接线时,A角应上拉,B角应下拉,按RS485协议要求AB角的电压应大与0.2V,R9还有一个功能是用与长线反射吸收,但电阻一般在200~300欧,12K显然是不考虑长线反射吸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