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我的EasyArmLPC2131开发板的程序怎么不能运行呀

楼主(2007-01-08):
我的EasyArmLPC2131开发板的程序怎么不能运行呀,我按书上的把驱动和JTAG都设好了,也能找到板子,但是当调试程序的时候就是不行,提示地址不能解析,程序就用的你们的DEMO程序,程序都很简单的,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运行呢?

网友A:
能具体再说清楚一点吗?

能具体再说清楚一点吗?
或是把出错的信息贴出来

网友B:
re:iicsoft

请问你有没有按照说明正确设置。
这个问题,请查找相关帖子或者致电:020-22644883或2264438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