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LPC2132的RTC的功耗

楼主(2007-01-08):
它的功耗有多大?与PCF8563相比能差多少?
另外,它用电池供电,电池电压最低可达到多少才能保证它可靠工作?

网友A:
re:

请参考数据手册的IBAT值.http://www.zlgmcu.com/download/downs.asp?ID=1360
使用独立RTC晶振时约为16uA (掉电模式下的IBAT). RTC保证可靠的最低电源电压为3.0V.

楼主:
这样的RTC也没办法用啊

一般来讲,用于RTC的电池都是一次性的钮扣电池,电压会有一定范围波动,最低可低于3V,新的时才3.3V或3.0V,如果用充电电池,那么在满电时又是4.2V,高出了所允许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