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中REMAP时复制的0x20~0x3F是什么

楼主(2007-01-08):
lpc使用REMAP时,要复制中断向量代码到RAM。这时要复制0x00000000~0x0000003f到0x40000000~0x00000034,其中0x00000000~0x0000001f是中断向量的地址,那么0x00000020~0x0000003f是什么东西?

网友A:
re:

0x00000000地址开始为向量表的代码:
Reset
        LDR     PC, Reset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Undefined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SWI_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Prefetch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DataAbortAddr
        DCD     0xb9205f80
        LDR     PC, [PC, #-0xff0]
        LDR     PC, FIQ_Add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==========  0x00000020地址开始为保存目标地址(供向量表的代码使用)

ResetAddr           DCD     ResetInit
UndefinedAddr       DCD     Undefined
SWI_Addr            DCD     SoftwareInterrupt
PrefetchAddr        DCD     PrefetchAbort
DataAbortAddr       DCD     DataAbort
Nouse               DCD     0
IRQ_Addr            DCD     0
FIQ_Addr            DCD     FIQ_Handl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