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uClinux ramdisk扩大问题!

楼主(2007-01-08):
smartARM2200原光盘的裁减内核及补丁下RAMDISK最大为1M,我做了2M的init.img下载后运行有问题,可能是大于1M的文件部分有丢失。
现在对移植文件arch/armnommu/mach-lpc/arch.c文件修改如下:
原:setup_initrd(__phys_to_virt(0x81700000),1024*1024);
改为:setup_initrd(__phys_to_virt(0x81600000),2*1024*1024);
分析:应该是将初始化文件系统装载在RAM的尾段。原装载地址在0x81700000,如果SIZE扩为2M就超出了总RAM(8M,起始地址0x81000000)空间,所以改为0x81600000。
相应修改下载配置文件UCLINUX.INI文件:
原:load 0x81700000 a:ootinit.img
改为:load 0x81600000 a:ootinit.img
可是下载完成后,UCLINUX不能启动,又回到了BOOT。
UCLINUX.INI文件不修改可启动UCLINUX只是不正常。
不知什么问题???

楼主:
up

我初步看了ZLGBOOT,其文件装载确实自动切除了超出RAM空间的文件信息.
可不知为什么0x81600000起始不行呢?只要小于0x81700000的起始地址,装载都不能成功,选择运行都会产生复位重新进入BOOT.
如果不装载init.img,uClinux能启动,只是停在找不到文件系统.
是否有什么地方没修改到.请大家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