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ucossii的全局变量问题

楼主(2007-01-09):
请问大家:我用的是LPC2210+UCOSII ,我想设置一个全局变量,想在一个任务和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中共享这个变量,该如何定义?
我是这么定义的:

在主文件Test.c的开始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 volatile uint8 cRcvEnter_flag=0;
在某个任务中,做如下处理
void task0(void *pdata)
{
   while(cRcvEnter_flag==1)
   {
        ......
   }
}

在uart.c文件的开始
extern volatile uint8 cRcvEnter_flag;
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中:
void UART1_Exception(void)
{
  OS_ENTER_CRITICAL();
  if(1)
  {
    cRcvEnter_flag=1;
  }
  .......
  OS_EXIT_CRITICAL();
}

问题:如果我不使用cRcvEnter_flag这个变量,按串口中断服务程序是可以进入的,而一旦用了这个变量,连串口中断都进不去了,为什么那?

网友A:

可能是进入中断后陷入死循环,没有返回

网友B:
我传一个UART给你看看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文件名:uart0.c
*
* 功能:基于UC/OS-II操作系统串口驱动
*
*编写人:overfly
*
*日期:06/12/29
*
*版本:V2.0
*
*说明:由于水鸟水平有限,有些细节尚未考虑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define IN_UART0
#include "config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名称:UART0Init()
*
* 功能:初始化UART0
*
* 入口参数:bps        波特率
*
*           data_lengh   字符长度
*
*           stop_bit_num   停止位个数
*
*           check_mode  奇偶校验类型
*
* 出口参数: 0    初始化失败
*
*           1    初始化成功
*
* 全局变量: 无
*
* 调用模块: OSSemCreate,OSSemPost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INT8U UART0Init(INT32U bps,INT8U data_lengh,INT8U stop_bit_num,INT8U check_mode)
{
  INT32U Fdiv;

    PINSEL0 = (PINSEL0 & 0xfffffff0) | 0x05;    /* 选择管脚为UART0 */

    U0LC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允许访问分频因子寄存器 */
    Fdiv = (Fpclk / 16) / bps;  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波特率 */
    U0DLM = Fdiv / 256;
    U0DLL = Fdiv % 256;

    if(data_lengh==5)
     U0LCR=U0LCR|0x00;
    else if(data_lengh==6)
     U0LCR=U0LCR|0x01;
    else if(data_lengh==7)
     U0LCR=U0LCR|0x02;
    else if(data_lengh==8)
     U0LCR=U0LCR|0x03;
    else
     return 0;//选择失败
    if(stop_bit_num==1)
     U0LCR=U0LCR|0x00;
    else if(stop_bit_num==2)
     U0LCR=U0LCR|0x04;
    else
     return 0;

    if(check_mode==0) //
  U0LCR=U0LCR|0x00;
 else if(check_mode==1)//ji
  U0LCR=U0LCR|0x08;
 else if(check_mode==2)
  U0LCR=U0LCR|0x18;//ou
 else
  return 0;
 U0LCR=U0LCR&0x7f;//固定波特率
 U0FCR=0x87;//8BYTE 85
    U0IER=0x00;//发送中断

   ReMsgQeue=OSQCreate(&MsgQeueTb[0],20);
   UART0SendFree=OSSemCreate(0);//建立空闲信号量
   UART0SendEnd=OSSemCreate(0);//建立发送结束信号量
  // UART0SendContinue=OSSemCreate(0);//数据尚未发送完毕,继续发送
   OSSemPost(UART0SendFree);//发送空闲信号
   return 1;
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名称: void UART0SendData(INT8U *dat,INT8U nbyte)
*
* 功能:发送8byte 数据
*
* 入口参数:*dat 发送的数据存储位置
*
*          nbyte 发送的字节数
*
* 出口参数: 无
*
* 全局变量: 无
*
* 调用模块: OSSemPend,OSSemPost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void UART0SendData(INT8U *dat,INT8U nbyte)//nbyte<=16
  {
   INT8U err,i;

   OSSemPend(UART0SendFree,0,&err);//判断发送器是否为空
   U0IER=U0IER|0x02;//开中断
   for(i=0;i<nbyte;i++)
    U0THR=*(dat+i);
   //UART0SendByte=nbyte;//已发送nbyte
   OSSemPend(UART0SendEnd,0,&err);//等待发送完毕
   OSSemPost(UART0SendFree);//发送器空闲
   U0IER=U0IER&~0x02;//禁止发送中断
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名称:  INT8U UART0ReadData(INT8U *ReceDat)
*
* 功能:读取串口数据
*
* 入口参数:*ReceDat 接收数据存储位置
* *          UART0SendByte 从串口读取数据的个数(一定是4N个数据,N>0)
* *
* 出口参数: 1  读取成功
*
* 全局变量: 无
*
* 调用模块: OSSemPend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void UART0ReadData(INT8U *ReceDat,INT8U UART0SendByte)//读取串口数据
  {
   INT8U i,err;
   INT32U rec_data;
   U0IER=U0IER|0x01;//允许接收中断
   for(i=0;i<(UART0SendByte/4);i++)
   {
    rec_data=(INT32U)(INT32U *)OSQPend(ReMsgQeue,0,&err);
    for(err=0;err<4;err++)
    {
     ReceDat[4*i+3-err]=(INT8U)(rec_data&0xff);//
     rec_data>>=8;
    }
   }
   U0IER=U0IER&~0x01;//关闭接收中断
  }

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名称:  void UART0_Exception(void)
*
* 功能:IRQ中断
*
* 入口参数:无
*
*
* 出口参数: 无
*
* 全局变量: 无
*
* 调用模块: OSSemPost,OSQPost,OS_ENTER_CRITICAL,OS_EXIT_CRITICAL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void UART0_Exception(void)
  {
   INT8U IIR,i,temp;
   INT32U Tmp;

   OS_ENTER_CRITICAL();
   VICVectAddr=0;
    while(((IIR = U0IIR) & 0x01) == 0)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有中断未处理完 */
        switch (IIR & 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x02:
                OSSemPost(UART0SendEnd);   //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04:
               temp=U0IIR;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Tmp=(Tmp<<8)|U0RBR;
               OSQPost(ReMsgQeue,(void *)Tmp);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Tmp=(Tmp<<8)|U0RBR;
               OSQPost(ReMsgQeue,(void *)Tmp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0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接收线状态   */
                temp = U0LSR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0x0c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字符超时指示 */
               temp=U0IIR;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Tmp=(Tmp<<8)|U0RBR;
               OSQPost(ReMsgQeue,(void *)Tmp);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Tmp=(Tmp<<8)|U0RBR;
               OSQPost(ReMsgQeue,(void *)Tmp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default :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   OS_EXIT_CRITICAL();
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文件名:uart0.h
*
* 功能:基于UC/OS-II操作系统串口驱动
*
*编写人:overfly
*
*日期:06/12/29
*
*版本:V2.0
*
*说明:由于水鸟水平有限,有些细节尚未考虑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fdef IN_UART0
 OS_EVENT  *UART0SendFree;//发送器空闲信号
 OS_EVENT  *UART0SendEnd;//发送结束信号
 OS_EVENT  *UART0SendContinue;//
 OS_EVENT  *ReMsgQeue;//定义消息队列
 void  *MsgQeueTb[20];//定义消息队列数组
 #endif

 #ifndef IN_UART0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名称:UART0Init()
*
* 功能:初始化UART0
*
* 入口参数:bps        波特率
*
*           data_lengh   字符长度
*
*           stop_bit_num   停止位个数
*
*           check_mode  奇偶校验类型
*
* 出口参数: 0    初始化失败
*
*           1    初始化成功
*
* 全局变量: 无
*
* 调用模块: OSSemCreate,OSSemPost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 INT8U UART0Init(INT32U bps,INT8U data_lengh,INT8U stop_bit_num,INT8U check_mode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名称: void UART0SendData(INT8U *dat,INT8U nbyte)
*
* 功能:发送8byte 数据
*
* 入口参数:*dat 发送的数据存储位置
*
*          nbyte 发送的字节数
*
* 出口参数: 无
*
* 全局变量: 无
*
* 调用模块: OSSemPend,OSSemPost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  void UART0SendData(INT8U *dat,INT8U nbyte);
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名称:  void UART0_Exception(void)
*
* 功能:IRQ中断
*
* 入口参数:无
*
*
* 出口参数: 无
*
* 全局变量: 无
*
* 调用模块: OSSemPost,OSQPost,OS_ENTER_CRITICAL,OS_EXIT_CRITICAL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xtern   void UART0_Exception(void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名称:  INT8U UART0ReadData(INT8U *ReceDat)
*
* 功能:读取串口数据
*
* 入口参数:*ReceDat 接收数据存储位置
*
*
* 出口参数: 1  读取成功
*
* 全局变量: 无
*
* 调用模块: OSSemPend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xtern INT8U UART0ReadData(INT8U *ReceDat,INT8U UART0SendByte);
#endif

main.c

#include "config.h"
#include "stdlib.h"

#define TaskStkLengh 64   //Define the Task0 stack lengt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长度

OS_STK Task0Stk [TaskStkLengh];  //Define the Task0 stack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
OS_STK Task1Stk [TaskStkLengh];

INT8U data_buffer[16];
void  Task0(void *pdata);   //Task0 任务0
void  Task1(void *pdata);

int main (void)
{

 OSInit ();

 OSTaskCreate (Task0,(void *)0, &Task0Stk[TaskStkLengh - 1], 2); //任务2:UART
 OSTaskCreate (Task1,(void *)0, &Task1Stk[TaskStkLengh - 1], 4);
 OSStart ();

 return 0;
}

void Task0(void *pdata)
{
 pdata=pdata;
 TargetInit();
 UART0Init(115200,8,1,0);
 while(1)
 {
  UART0ReadData(data_buffer,16);
  UART0SendData(data_buffer,16);
  OSTimeDly(20);
 }
}

void Task1(void *pdata)
{
 pdata=pdata;
 while(1)
 {
  OSTimeDly(20);
 }
}

网友B:
嘿嘿

怎么没人顶呢,我再顶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