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000系列串口能否同时接收和发送?

楼主(2007-01-10):
问一下LPC2000系列ARM的串口能否在发送数据的同时还能接收数据?

网友A:
应该能,连一般的单片机都能做到

网友B:
行,一定行

网友C:
关键是怎样去理解这个问题

怎样去理解同时发送和接受呢?书上讲发送和接受的寄存器都是同一地址的,这不就冲突了么?所以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同时发送和接受是没有的,除非使用了两个不同物理地址的寄存器和缓冲区。

楼主:
有疑问,发送和接受的寄存器是同一地址

是呀,书上讲发送和接受的寄存器是同一地址,这就不是很明白了..
如果在发送一串数据而没有发完的时候接收到一个字节,会不会把这个刚接收到的字节发送出去呢?

网友D:
物理地址是不同的!相同的逻辑地址

楼主:
不对吧

相同的是物理地址,同为0xE000C000

网友E:
re:

操作地址是相同的,但读和写操作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.

网友F:
这个和8051的一样.

楼主:
怎么理解

操作地址是相同的,但读和写操作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

什么意思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