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214低功耗设计的问题,大家帮忙给点意见

楼主(2007-01-10):
小弟最近做一个数据采集的设备,要求低功耗。
由于不是持续采集,小弟的想法是设计两个电源,一个给LPC2214供电,另一个给运放和ad供电。当不采集的时候单片机工作在低功耗模式,由中断方式将其唤醒,而前面的运放和ad则关掉。
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问题,由于ad和mcu连接,当ad关掉后,ad 的io状态就不确定了,和mcu相连接的部分估计就会出现问题。
向请教各位仁兄,低功耗设计这样的思路可行不?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?或别的思路也行。

网友A:
低功耗是LPC2000的软肋。低不到哪里去。

不过如果成本考虑不是很高的话,建议采用一款便宜而且可以做到超低功耗的51/其它的单片机专做电源管理。适时切断电源和触发数据采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