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SmartArm2200(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)2.17UART实验2重大问题!

楼主(2007-01-11):
周立功单片有限公司工程师
    你好,我在用SmartArm开发板做 smartarm2200《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》217UART实验2三个重大问题!经求助本地周立功单片机的分公司无果,故在这里请教,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看了很久的书和PPT都没有答案所以在这里发帖求助下。希望得到你们的技术支持
   1,查询数据是否发送完毕的这条程序
     你们的原程序是while((U0LSR&0x20)==0)
     我改成while((U0LSR&0x40)==0)后经调试后也能达到跟上面一句相同的效果,所以我向问下这两句的区别,还有什么时候用while((U0LSR&0x20)==0),什么时候用while((U0LSR&0x40)==0),什么时候两句都可以用
   2,下面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
   void __irq IRQ_UART0(void)
{
uint8 i;
if((U0IIR&0x0f)==0x04)
  rcv_new=1;
for(i=0;i<8;i++)
{
  rcv_buf=U0RBR;
  }
}
根据贵公司的教学PPT和结合教程的理解,发生RDA中断时候,将读取U0RBR里面的数据走,因为读取走了一个数据,没有到达我们设置的8个字节的触发点,所以在读完第一次的U0RBR的时候,中断就应该不会执行了,所以想问的是这8 BYTE的数据到底是怎么读出来的?
是根据8次RDA中断读出来的(每次中断读1BYTE)还是1次RDA中断读出来的(一次性读8BYTE)?
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,请帮助我,谢谢。

楼主:
UP

UP主题上去,每天一顶

楼主:
???

难道每人重视这个问题??

楼主:
请版主给于技术支持

请版主给于技术支持,就是觉得周立功公司技术支持好,才买板的。

楼主:
每天都顶一下

我想我的问题还是很有代表性的,谢谢

楼主:
不回信,我就天天顶

不回信,我就天天顶,让后来人看看ZLG的技术支持到底是怎么来技术支持的。

楼主:
不回信,

我就天天顶

楼主:
非常感谢周工

非常感谢周公的回答,可能我太心急了,所以说话比较重,请见谅,
我纸都周工很忙,谢谢你能给我解答这个疑惑。非常感谢。。

网友A:
感觉LPCARM的UART很不错~~~

到底是做16c550的鬼子兵~~~
 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46/archives/2006/16878.html

网友B:
我在485通信中的问题!

每次发送数据到FIFO后,马上判断while((U0LSR&0x40)==0),判断是否发送完毕,然后置485为接收状态,但是,好像还是丢了数据,总也得不到我要的数据。(而且,那个数据,也不是对方发过来的数据,会不会是,切换时的干扰阿?)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阿?

网友B:
仔细调试发现!

上位机发送3个字节,下位机回2个字节,这时下位机又收到一个字节,实际上上位机并没有发送!是不是,发送/接收时能切换导致的?!

网友C:
嘿嘿 热闹

楼上几位讲到485通讯控制发送/接收,岂不是很麻烦呀,多一个控制口线,还多用一片隔离光耦,不经济!我做的许多产品,都不用CPU控制485发送/接收,运行也很好!只需改造一下485的收发设计电路就可以了,有论文介绍过!

网友D:
请教lcyong

你是如何实现的呀,,你的论文在哪可以找到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