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220的实时时钟RTC中断

楼主(2007-01-11):
在LPC2220的实时时钟RTC中断中,我让增量计数器秒,分,时的增加产生一次中断,在ISR中我怎么判断到底是秒还是分时产生的中断,好像没有相应的寄存器??

网友A:
没有具体的寄存器判断,增量中断只使用一个.

同时使用多个向量中断没有实际意义,如:时增量中断产生的同时,分秒也产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