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LPC2119定时器几个寄存器的问题,请高手指点!

楼主(2007-01-12):
timer1设置如下:
T1PR = 99;
T1MCR = 0x03;
T1MR0 =221;
为何:
只有在T1PR=99的情况下,进入timer1中断后读T1TC的值才等于T1MR0?
T1PR改为9和0,进入timer1中断后读出的T1TC都不等于T1MR0?

网友A:
设置上出了问题

T1MCR = 0x03;这时当中断产生时,T1TC并不停止,继续计数.
如果T1PR分频系数很小,即当你读取T1TC值时,已经计数N次了。

将T1MCR 设置为0x05时,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