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串口寄存器U0LSR的第6位(TEMT)和第5位(THRE)有什么具体区

楼主(2007-01-17):
编写发送查询这两个位都能成功发送,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re:

参考芯片用户手册,发送单元结构如下:
  发送缓冲寄存器(THR) --> 移位寄存器(TSR) --> TXD引脚

当THR为空时,THRE置位。
当THR和TSR都为空时,TEMT置位。

如果是判断TEMT位,则保证数据已经全部发送出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