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:SMARTARM2200 NFS的连接问题

楼主(2007-01-17):
我已经把UCLINUX下到了开发板上,并用MINICOM开启动了UCLINUX,在进行NFS的连接时(MOUNT)却怎么也连不上,出现网络无法连接,且在UCLINUX的开启提示上也显示出网络无法连接,请问是那里出问题,且我是按UCLINUX开发平台构建上的IP设置来设置PC的IP等。

网友A:
网卡装上了吗?NFS文件系统装上了吗?smba装上了吗?

 如果可以,上下先ping一下,或者在自己的windows下打开ie,输入1692.168.x.x(这是你电脑上的linux系统具体ip地址),如果能看到你linux机上的nfs文件,说明基本可以了,然后再去连你板子,否则前面还有工作没有完成.

网友A:
不好意思 上面有点笔误

 应该是输入192.168.x.x

楼主:
TO db10:

我用的是在一台PC上装的两个硬盘,一个WINDOW系统,一个是LINUX系统,而且我的LINUX系统的NFS已经装上了,且网卡也装上了,不过不知道有没在LINUX系统有没装上,因为刚开始学用LINUX,所以还不是很熟悉,SMBA是什么啊?

网友B:
re:

在主机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您主机的IP和掩码是多少;同时在开发板的minicom端使用ifconfig查看实验板的IP和掩码设置。如果两者IP不在同一网段,则开启相应的掩码,保证两者能相互ping通。

主机的NFS测试通过了吗?在介绍NFS设置的文档里面有介绍。

网友C(2007-07-21):
不错

这个问题普遍存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