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isp下载没问题,也能运行!!不能用jtag仿真!!

楼主(2007-01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re:

JTAG调试,复位电路不能用RC复位,P0.31口在复位或上电时要保证为高电平(不能接下拉电阻),RTCK引脚要接4.7K下拉电阻。

楼主:
我将P0.31的外围电路断开,试了一下!

有一块板子可以工作了,另一块板load成功了一次,就再也load不进去了!

还有,外围的电路并没有把p0.31拉低阿! 真是伤脑筋!

网友B:
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。关注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