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UCGUI支持TFT6758 LCD屏吗?

楼主(2007-01-17):
请问各位用过UCGUI的朋友,UCGUI支持TFT6758 LCD屏吗?控制器是HD66781,HD66783

网友A:
可以,自己修改画点的函数即可

楼主:
谢谢

如果支持那么#define LCD_CONTROLLER XXXX
XXXX的值是多少,我看了UCGUI的支持的LCD控制器及各自的驱动程序中找不到HD66781,HD66783,请问怎么办?谢谢,我不懂GUI,水平差,见笑了,还希望各位多多指教!

楼主:
re

再顶一下

楼主:
RE

真的没人做过吗?

网友B(2007-07-31):
re:UCGUI支持TFT6758 LCD屏吗?

简单,可能你不熟悉其工作原理吧,
#define LCD_CONTROLLER 8888 //任意定义

然后在LCDDRIVER目录下的LCD_1.c文件添加修改,这样UCGUI就能调用这个LCD硬件驱动程序TFT6758.c。
#if (LCD_CONTROLLER == 8888)
    #include "TFT6758.c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