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求助:smartarm2200 UCLINUX环境下CDMA拨号问题

楼主(2007-01-18):
小弟的毕业设计要在ARM UCLINUX上实现CDMA拨号,搞了很久但是没有成功,老师摧的紧的很,很是郁闷。我的拨号协议在PC上已经成功,但是在SMART2200上用UART1来 拨号,情况是 LCP;timeout sending REQUST ,应该是UART1没有发出AT命令,我已经改了PINSEL0了,跳线也对的,还是不行,是不是要自己写一个UART1的驱动来驱动MODEM啊,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做的,不胜感谢,在小弟生活费范围内,可以付费。

楼主:
求助:smartarm2200 UCLINUX环境下CDMA拨号问题

小弟的毕业设计要在ARM UCLINUX上实现CDMA拨号,搞了很久但是没有成功,老师摧的紧的很,很是郁闷。我的拨号协议在PC上已经成功,但是在SMART2200上用UART1来 拨号,情况是 LCP;timeout sending REQUST ,应该是UART1没有发出AT命令,我已经改了PINSEL0了,跳线也对的,还是不行,是不是要自己写一个UART1的驱动来驱动MODEM啊,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做的,不胜感谢,在小弟承受范围内,愿意付费。qq 59812784

网友A:
晕倒

 你说清楚点.
 板子上有两个串口,0是一般被固定用作打印串口,1你是可以用的.板子上的串口1虽然有驱动,但是你要激活他,要设置硬件串口属性,还要创建一个节点mknode...,然后在你应用程序里要写有关对串口操作的初始化,说白了就是对底层的初始化,跟内核有关,有点驱动的意思,但是不是完全的内核驱动,例如设置波特率,超时啊,奇偶校验啊,停止位,超时啊...然后你只能建立两个线程(进程是基本不可能的,uclinux不象linux,uclinux虽然可以开多个进程,但是同一时间只能跑一个进程,当子进程运行时,另外一个父进程被挂起,直到子进程退出才运行),你可以通过线程不停读串口,另外一个线程不停发送数据给串口,这样再通过内核uclinux对底层串口的操作来实现串口的收发.当然你在应用程序里还要将AT指令写好.写对才可以,AT指令的正确使用也是很重要的.
 我做过你说的工作,modem程序在uclinux里跑,现在跑的正常,短信,数传方式都可以,但是现在压力测试有点问题,就是同时收20条短信时有点问题,正在搞..
 你首先在PC上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试,能收发在试发送AT指令,要不试白搭,你使用谁的cdma?有用到GPRS吗?价格分别如何,呵呵
 晕倒,感觉一可气写了那么多!

楼主:
回复主题:求助:smartarm2200 UCLINUX环境下CDMA拨号问题

谢谢DB10,呢QQ是多少,要不你加我吧。ZLG的ARM7系列的UART1只能提供3线工作,并不提供9线的驱动,所以我想能不能只用3根线接MODEM。另外我是用脚本在计算机上拨通的,在板子上也挂载了PPP和TTYS1地节点了,并没有设置什么奇偶效验什么地。

网友A:
串口的设置很多啊 不是那么几个而已

 3根线是可以的,我可以肯定的说!

楼主:
回复主题:求助:smartarm2200 UCLINUX环境下CDMA拨号问题

用的是ANYDATA的DTGS800,花了1800,昨天试验了一下,用3根线在PC上是可以,在板子上调时候,拨号灯也要闪,但是还是连不上,日志里是LCP teminated by peer,我怀疑是认证出错了 ,我在DIALER里面把帐户和密码都去掉了,但是在PC上是对的啊,不晓得要不要把PAP-SECTERY 和CHAP-SECTERY也要移到板子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