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异常返回时PC的值及中断返回延迟时间

楼主(2007-01-19):
1...  SUB LR,LR,#4                ;计算返回地址
2...  STMFD SP!,{R0-R3,LR}       ;保存使用到的寄存器

  .....

3...   LDMFD SP!,{R0-R3,PC}~      ;中断返回

请问老鸟,
1、当执行完第3条指令后PC的值为异常发生时的下一条指令,那么此时总线上的地址是多少?
2、第3条指令完成到开始执行异常发生时的下一条指令需要延迟多长时间?
3、在用户模式下,PC的值是 当前执行指令+8/4,那么当异常返回时,是否可以理解为,PC的值就是当前执行的指令?

楼主:
没人回答,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RE

ARM7的流水线机制,说明了,PC总是指向“正在取指的指令”。但是实际上是有例外的,如果把这个例外搞清楚就理解了。
这个例外是,如果执行了一条写R15的指令,则写入R15的数据被当成一个指令地址,程序立即会从该处执行。实际上就是一次无条件跳转。
所以,楼主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,异常返回是直接将返回处的地址写入了PC,于是程序直接跳转了过去。这个时候,PC的值确实就是该返回处的指令地址。
楼主的第二个问题,问题本身有前提性的错误。
异常返回时,未必是执行异常发生时的下一条指令,也有可能是被异常打断而没有执行的指令。
但是无论如何返回,ARM7TDMI内核会让被异常打断的指令重新执行,让没有被异常打断的指令比如BL,SWI的下一条指令执行。

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第3条指令完成的时刻,就是开始执行“异常发生时的下一条指令”的时刻,所以,延迟时间为0。

楼主的第一个问题,也有前提性的错误,请翻阅《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》P48看一下,并不是所有异常返回都是处理“异常发生时的下一条指令”。IRQ和FIQ就不是。

楼主:
RE

能得到传说中的大师指点真是很激动,想就第3个问题继续请教.......

   如果R15被写入值以后(执行一次无条件跳转),此时PC的值确实就是该返回处的指令地址,那么ARM7 将如何重新步入流水机制?

网友A:
流水线被清空了

所以需要再次填满它,填满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。

为了方便叙述,把异常返回后恢复执行的指令称呼为初始指令,意思是异常返回后第一个执行的指令。

ARM7的流水线机制描述了这样几点事实。
1:一条指令的执行要依次经过三个阶段:取指、译码、生效,这三个阶段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三条加工流水线。(教科书上说的是执行,但这样容易和指令的整个执行混淆。其实这两个“执行”概念是不一样的)。

2:异常返回后,三条流水线里的译码、生效流水线是空的,只有取指流水线获得了加工对象---初始指令。
那么,接下来。初始指令位于译码流水线的时候,取指流水线已经获得了初始指令下面的一条指令,生效流水线仍然为空;
再接下来,初始指令已经到了生效流水线,这个时候流水线就被填满了:因为取指流水线已经取到了初始指令的下下一条指令,而译码流水线已经取到了初始指令的下一条指令。

楼主:
RE

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说,初始指令的执行时间较长(为3个周期,下面的指令执行时为1条指令一个周期)。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异常返回时所造成的延时呢?

网友A:
任何一条指令的执行都必须分为三个阶段

指令在一个周期内执行完,就是说它在一个周期内将这三个阶段执行完了。
建议你仔细看一下LPC2200的数据/用户手册,里面有很多翔实的数据图表供你深究。

楼主:
多谢周工指点

网友A:
RE

不客气!
我不是周工,只是ZLG公司的员工而已。zlg315才是周工本人。呵呵。

楼主:
RE

呵呵,周家班的都可以称之为“周工”

楼主(2007-11-11):
老问题,新认识

曾经版主做过如下指点:

“楼主的第一个问题,也有前提性的错误,请翻阅《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》P48看一下,并不是所有异常返回都是处理“异常发生时的下一条指令”。IRQ和FIQ就不是。”都
但是最近翻阅《ARM体系结构与编程》杜春雷 著 第一版 P268页 却发现作者很清楚地表明“返回到发生异常中断的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处执行”  至此对于这样的老问题有变的迷惑起来,请版主再指点一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