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求救,关于rest管教问题?

楼主(2007-01-19):
我以前调好的一块板子,用的LPC213X,现在上电后,REST管脚一直是低电平,无法工作了,是什么原因呀?

网友A:
说一说你得现象

我用的也是2136
我做的软件,说说现象,也许会有帮助
看看你得P0.14,低电平时进入ISP,高电平是有用户程序的话就进用户程序

楼主:
P0.14脚是高电平

按照道理,芯片上电后,57脚是复位信号,应该是高平,但是,我现在板子上电后,一直是低电平,我怀疑是不是片子烧了!但是感觉片子没有那么容易烧的!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?

网友A:
换个片子试试了,先确定好确定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