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rror 0xffffffff!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!

楼主(2007-01-19):
我用的是EasyARM2200,在把程序烧到片外Flash的时候就报这个错误,

CPU是LPC2210,没有片内FLASH,Blank0-Flash,Blank1-RAM,JTAG驱动1.5

FLASH0 地址:0x80000000,大小:0x00200000
JP1,JP2,JP3,JP4断开,JP5,JP8短接,JP7为OUTSIDE模式

0xffffffff!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!
搜索过论坛的帖子,试了N次,硬是不行

而且连片内RAM调试最基本的ARM指令,也不能通过
Disassembly后的代码为:

start    [0xffffffff]   dci      0xffffffff ; ? undefined
40000004    [0xffffffff]   dci      0xffffffff ; ? undefined
40000008    [0xffffffff]   dci      0xffffffff ; ? undefined
loop    [0xffffffff]   dci      0xffffffff ; ? undefined
40000010    [0xffffffff]   dci      0xffffffff ; ? undefined
40000014    [0xffffffff]   dci      0xffffffff ; ? undefined
40000018    [0xffffffff]   dci      0xffffffff ; ? undefined
4000001c    [0xffffffff]   dci      0xffffffff ; ? undefined
......

点了下单步运行,就报错了,根本运行不了

No disassembly could be read at the requested address
(连报2次这种错误)

在disassembly窗口中的代码是:
fffffdec    [0xffffffff]   dcd      0xffffffff  ....
fffffdf0    [0xffffffff]   dcd      0xffffffff  ....
fffffdf4    [0xffffffff]   dcd      0xffffffff  ....
fffffdf8    [0xffffffff]   dcd      0xffffffff  ....
fffffdfc    [0xffffffff]   dcd      0xffffffff  ....
fffffe00    [0xffffffff]   dcd      0xffffffff  ....
fffffe04    [0xffffffff]   dcd      0xffffffff  ....

求各位帮个忙,我是新手,这问题太郁闷了,也不知道这EASYARM2200是不是坏了?

再问个问题,ADS的代码中怎么不能使用 .equ ....的格式,在 Embest的板子上却可以

网友A:
re

片外RAM可以烧进去吗?
LZ看看分散加载的文件有没有出错.

楼主:
不可以

也不行,我的光盘坏了,光盘里面的东西,都读不出来,可不可以给我传下

网友B:
看看

我也遇到过,去掉JTAG的延长线就好了,看看是不是你的接口也接触不好啊

楼主:
no use

我把JTAG直接插到电脑后面也没有用,郁闷了,本来想把EasyARM2200出厂程序给刷回的,可...

楼主:
内存值不能修改

今天看了篇帖子,看完之后发现CPU中的内存值不能修改,原来是JTAG还没有访问到CPU,我该怎么办?我今天换了台电脑还是不可以

PS:JTAG上有左右2个灯(1红1绿),没有AXD的时候,绿灯会闪烁,但当我打开AXD后,绿灯就停了,以后只有重插电源或者拔掉线才会闪烁,这样子算不算正常的?

我的机子是不是坏了,我还没用它写过东西呢(买的二手的)

网友C:
如果是EasyJtag的话,看看这里

如果是EasyJtag的话,看看这里.
请注意选上Erase Flash when need

楼主:
还是不行

我再把我的情况详细的说明下:

我想把光盘中带的那个开发板出厂编程程序写入EasyARM2200,我选择了RelOutChip模式,编译后进入运行阶段,却写不进FLASH,提示
error 0xffffffff!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!
error 0xffffffff! Flash Sector 1 write failed!

JP6 Bank 已经设置为BANK0-flash,Bank1-RAM

我搜索这个问题后,觉得可能是JTAG或者CPU坏了,因为我把CPU给拔了哦,再运行和上面的情况一摸一样 http://forum.ubuntu.org.cn/images/smiles/icon_sad.gif

这也会不会是BIOS中的并口设置问题啊?书上说并口模式为SPP,并口资源为378~37FH,可我在BIOS上始终找不到这个选项,只知道并口模式已经设置为SPP,并口还有个设置为378/IRQ7

下面的是JTAG设置和错误页面
http://forum.ubuntu.org.cn/download.php?id=8298
http://forum.ubuntu.org.cn/download.php?id=8298
http://forum.ubuntu.org.cn/download.php?id=8299
http://forum.ubuntu.org.cn/download.php?id=829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