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何谓网卡ne2000兼容?

楼主(2007-01-28):
还有其他什么不兼容的?
何谓跳线方式?

感觉一头雾水
不知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

网友A:
re

一般老一点的网卡就是ISA的就叫NE2000,就像现在统称8139为网卡一样,呵呵

RTL8019A有3种工作方式:跳线方式,网卡的I/O和中断由跳线决定;即插即用方式,由软件进行自动配置plug and play;免跳线方式,网卡的I/O和中断由外接的93C46中的内容决定。

在嵌入式应用中如果可以不使用93C46,则可以降低成本,同时减少连线,通常就使用跳线方式。

楼主:
谢谢

原来是这样阿
看文档上老提9346 我还以为是芯片内置的一个e2prom呢
不知道现在10/100M网卡都叫跟什么兼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