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UART0的接收中断不响应

楼主(2007-01-29):
   各位高手好!我用的是easyarm2000,调试光盘上的程序UART实验2,按照书上说的使能了IRQ中断,在easyarm软件发送数据窗口中写入数据,但是接收窗口没有任何显示,程序不能进入IRQ接收中断,为什么?请指点一下!谢谢!

网友A:
RE

如果有对应的例程,就先跑例程吧!
然后和例程仔细对比一下。

进UART接收IRQ的要素包括UART的中断接口,VIC,中断向量表的处理等,最好还是先看下相关知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