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14X在噪声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工作一段时间会自动复位。

楼主(2007-01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RE

什么噪声?噪声也有很多种。此外,扛干扰并不只是芯片的事。

楼主:
RE

我采用上电复位的,VCC直接连到复位的引脚.本来我的系统就很大的干扰源(比如继电器,1000V的电压开关),采用51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但现在用214X问题来啦!不知道问题怎么解决?

网友A:
RE

Lpc214x没有内部复位。不能直接用复位脚接到Vcc的。
此外,用Lpc2000系列芯片更换51芯片,抗干扰性能不会因芯片本身发生突变。关键是芯片的外围电路设计,PCB设计等。

网友B:
lpc arm的抗干扰是比51差

我的一款产品,接触器一动作(隔离),arm就不正常,或死锁,复位管脚此时也不起作用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