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IIC的问题

楼主(2007-01-30):
     高手,您好!我用的是easyarm2000,我在调试IIC实验一单步运行时,ISendStr(CAT24WC02, 0x00, data_buf, 10);或者 while(0==I2C_end);
这两句话之后经常会跳到ResetInit?而全速运行却不会

网友A:
RE

还有一个可能是,有中断时不能单步执行程序,可以手动关断点或设置断点来代替单步。下载最新的EasyJtag驱动试一下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