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:LPC2294外部存储器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07-02-05):
PINSEL2设置为0x07814904,就是用CS2选择BCFG2。
外部存储器起始地址为0x82000000。地址线A7:2,总线位宽8位。BCFG2设置为0x0000fbef。
现在向地址0x82000000写入数据0x55,CS2和WE信号是否自动变为有效信号?

#define  Addr0 (*(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82000000))
.......
while(1)
{
Addr0 = 0x55;
DelayNS(); //延时
}

我用上面代码时,用示波器为何检测不到CS2,WE的电平变化?
有了解的朋友请指点迷津,谢谢!

网友A:
re

https://bbs.21ic.com/club/bbs/list.asp?boardid=39&page=1&t=2434206&tp=%u5728%u7EBF%u8BF7%u6559zlgARM%u7B49%u8BF8%u4F4D%u5927%u867E%uFF0C2294%u8BBF%u95EE%u5916%u90E8%u5730%u5740%u7684%u95EE%u9898

请您先看一下上面这个网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