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336的ISP问题!

楼主(2007-02-06):
前面经常见网友说,LPC233X的ISP不好用,
请问外部晶振是多少M?

Table 486. Correlation between possible ISP baudrates and external crystal frequency
(in MHz)
ISP Baudrate .vs.
External Crystal Frequency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230400
10.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+     +     +
11.0592                     +     +          +
12.2880                     +     +     +
14.7456                     +     +     +    +     +     +
15.3600                     +
18.4320                     +     +          +
19.6608                     +     +     +
24.5760                     +     +     +
25.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+     +     +

第二问题:ISP使用的还是串口0吗?

网友A:
re

据我所知,没有LPC233x这样的器件。

LPC236X的话。数据手册上有写ISP波特率、ISP波特率和外部晶体频率的关系。但是请您注意使用NXP刚推出的ISP烧写软件FLASHMAGIC3.39.175版本。

第二个问题,没错,使用UART0。

网友B:
我用12M晶振,有块板子用57600bps可以,用块用115200bps可以

楼主:
是LPC2366.

是LPC2366.

网友C:
用12M的晶振,我这里只能上到38400

网友D(2007-04-02):
请问周工哪里可以下到FLASHMAGIC3.39.175?

网友A:
liubaogui

    www.nxp.com

网友E:
去NXP.COM里找东西是大海捞针

还是记住下列“书签”吧:
http://www.standardics.nxp.com/products/microcontrollers/
或者
http://www.nxp.com/microcontrollers/

网友D:
我的ISP也不好用,后来好用了!

如果砰到ISP不好用可以测测MAX232的信号,我的板子就是MAX232的片子质量不好导汁的。

网友F:
明确一下,我手头的236x芯片在isp状态下都是用内部rc的

和外部晶体没有任何关系,nxp的23xx系列的手册真实很烂,看着晕乎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