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LPC2366的V(DCDC)

楼主(2007-02-06):
DATASHEET上:
3.3 V DC-to-DC Power Supply: This is the power supply for the on-chip DC-to-DC converter only. If the DC-to-DC is not used, these pins must be left unconnected.
应该是供内核电压(1.8V)的吧,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呢?掉电模式? 还要保持"must be left unconnected"状态,怎么实现?
请高手支招?

网友A:
RE

如果不给内核直接供1.8V的电压,那么内核就通过DC-DC转换器来获得1.8V电压。而VDC-DC就是该DC转换器的电源。

而一般来说,不会去直接产生一个1.8V的电源电压给内核,都是通过片上的DCDC来转换。所以VDC-DC必须接到3.3V。当你直接把1.8v电源通过1.8V电源脚输入到CPU,VDC-DC必需断开不接。

楼主:
可是我没看到有V1.8 输入管脚?

LPC2366有V1.8 输入管脚吗?我看了几遍了,都没发现?

网友B:
直接接3.3v就行了,接1.8还多一个稳压管呢

网友A:
RE

2366没有。
2378有。
您直接把那个接3.3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