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asyJTAG支持2132么?它跟EasyJTAG-H有啥区别?

楼主(2007-02-07):
我以前用过2214,现在要改成2132上,不知道以前用的EasyJtag仿真器是不是还能用? 为啥我已经升级到1.06的版本了,但是还出现
error 0x40001e00!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!
error 0x40001e00! Flash Sector 1 write failed!
我把代码和数据都是定义在静态RAM中
请教

网友A:
RE

可以用。
但是要注意更换模板,请使用我们公司提供的213x的模板。

网友B:
直接用EasyJTAG-H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