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最关键的时候碰到了传说中lpc213x得RTC不起振问题

楼主(2007-02-08):
项目马上就要交付,偏偏在这关键时刻有一块板子lpc2136的实时时钟外部晶振不起振,用内部分频是正常的。

用外部晶振时,上电后时间也无法初始化。

看到不少问道这个问题,难道真的无法解决阿,如果真是没办法的得话,以后真要慎用NXP的东西了。。

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,每次debug下载后第二次debug时,都提示扇区擦除失败,要用ISP软件先擦除一遍才能debug。
总之买的这一批lpc2136问题多多,各个批次间的确存在很大质量差异,用的累啊!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,只能换芯片了;第二个是不是加密了?

网友B:
32768很容易坏~~~

网友C:
RE

我们公司的“金卡事业部”用LPC2138做出了产品--基于以太网的两门门禁控制器,我们没有使用外置的日历时钟芯片,而恰恰是使用了LPC2138的内部RTC功能部件。

如果芯片本身有问题,我们也犯不着用自己的产品陪葬吧?如果真正的原因不在芯片上,那么您换了芯片仍然解决不了问题,而且耽误的是您的时间和精力。

参考一下这个资料?http://www.zlgmcu.com/download/downs.asp?ID=1444

网友A:
这么说RTC没问题?

那为什么量产的时候,每次都有一些始终不走的?!

网友C:
RE

始终不走的大概占百分之多少?
如果您觉得问题很严重,完全可以直接跟我们的销售联系,这是最高效的解决办法。

网友D:
LPC213x RTC引脚会坏的问题在原来确实有的

    现在已经量产了,不存在这问题。

网友A:
百分之5左右吧! 开始销售商的技术支持说是32768的晶振不好

给发来了高精度、低阻抗的晶振,当时用了5块板子,换完没有一个好使得,就交由公司的采购取负责了,具体是换还是怎么着,我就没再问了!

网友B:
哈哈~~~101%都是32768的错~~~

网友E:
不是32768的错。确实是芯片的错。

RTC的问题比较多,其他各种管脚都有出问题的比例。
比如有ISP选择脚P0.14本身就拉低,导致能ISP下载,但是程序不能运行的故障。
ZLG对这些问题是相当不厚道的。
即使是台湾芯片,都不会如此高的故障率。
我估计是在国内封装,但是省略了测试工序。

网友F:
我也上当了

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,以为时钟外部供电就可以解决掉电时钟停的问题了,结果出现这么大娄子,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,ZLG的人还告诉芯片已经更改过了,结果效果还是这样子,只能换了

网友G:
D版也发现类似问题,好像稍微少一点(手工焊)

网友H:
用片外RTC

我用的是LPC229X,片内有RTC,但无专用RTC供电管脚,只好弃用,在片外设计了一片RTC PCF8563,很好用的。一些CPU片内的RTC做得不是很好,就如楼上讨论的LPCARM,三星的ARM9 S3C2410,2440的片内RTC精度都不高

网友I:
NXP推出了最新修订版本的LPC213x/214x

    注意后缀为“/01”,即LPC2131/01。

网友E:
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更新的版本。

关键是IC出厂未经严格测试,导致坏品流入市场。
这不是负责的厂家的行为及态度。
最终给客户造成返修的麻烦,其价值已超过芯片本身价格了。

网友B(2007-03-31):
我也发现有此问题~~~

网友J:
LPC2138和LPC2148的RTC我都用过,

使用片外32768不起振的可能性很大,在我手上基本上99%是芯片的问题

网友I:
如果现在您的新版本芯片还有RTC的问题,请直接将芯片发给

    我将直接安排在NXP半导体公司的工厂测试,联系方式: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黄洲工业区7栋2楼,ZIP:510660,周立功收。

网友J(2007-05-15):
事到如今,我是应该总结一下213x/4x RTC使用心得了

本人05年底(应该没记错)用2138做项目,后来有少量生产,共用了35片,其中3片RTC如果使用内部分频时钟正常,使用外部32.768(西铁城的,用了多年,本人还没发现有一个坏的)不计时,刚开始也没有怀疑是片子的问题,就将外部的32.768和两个30pF电容换掉,现象依旧。没着,将2138换了一片新的,OK了,将老的32.768和两个30pF电容换上,也OK。这说明了什么,按我的逻辑,只能说是这片2138的RTC电路有问题,后来拿万用表的20M电阻档量两个时钟脚,坏的(允许我暂且这么说)和手头上新的2138阻值差异甚大,坏的只有0.0几M,新的(应该是好的)有1M多,有发现RTC问题的朋友,也可以拿这方法比较一下。今年3月份接了一个活,根据项目需求选了2148(说句实在话,这系列的片子我挺喜欢,就被这RTC闹的,一片50~60,心疼),买了7片,2片RTC有问题,同上,另5片是好的。我是搞应用的,只看到问题的现象和傻替换,无法确切给出问题真正的答案。如今,被我换下的有些年头的2138我是找不着了,刚换下的2148有两片,那我就把这两片寄给周公,zlg315意下如何?

网友J:
沉得够快的,顶一个

楼主(2007-06-19):
建议遇到类似问题后来这里说说

建议遇到类似问题后来这里说说

对RTC的问题要有个说法,现在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,可问题还是不断。
如果是芯片焊接的问题也应该提出能确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,如果是芯片的问题,厂家、销售商也应有所解释,不用让更多的人在用了以后重复类似的问题。
一直是看好这个些列的芯片,但被这个RTC搞的很是不爽。并不是要求芯片一定要十全十美,但无论是什么问题,一定要有个说法,如果一开始就明确的说RTC有问题,我也会用这个芯片,在设计的时候再加个8563就ok了,不要等到产品出来了,再回过头了解决这种郁闷的问题,这种打击也太大了,小本生意赔不起啊。

另外也是催促厂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,只有重视用户,才能等到用户的支持!

网友A(2007-07-23):
顶起来!

D版问题依旧阿!!

我还专门要求采购买的d版,还信誓旦旦的说,d版没问题了!郁闷阿!

芯片上印的:NXP
           LPC2138FBD64/01
              SF2173-1 04
              ZPG0712D

网友A:
to 19楼

没发现你说的规律! 好的有0。几M的也有10几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