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if(3 == i)

楼主(2007-02-08):
这是一个假设
假设 int i;

为什么把3放在 "=="前面
是不是有什么原因

网友A:
re

if(i== 3)如果不小心写成了if(i=3) 编译器可能会查不出来
但如果写成if(3== i)话,即使你不小心了写成 if(3=i)那也没什么,因为编译器会给你提示的......

网友B:
楼上的正确

楼主:
多谢楼上两位

这应该是其中之一

没有什么编译优化方面的好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