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周功实验例程一中有个问题问下

楼主(2007-02-21):
简单启动代码Startup.s程序如下:
IMPORT      |Image$$RO$$Limit|
IMPORT      |Image$$RW$$Base|
IMPORT      |Image$$ZI$$Base|
IMPORT      |Image$$ZI$$Limit|

IMPORT      Main

  AREA    Start,CODE,READONLY
    ENTRY
    CODE32

Reset    LDR     SP, =0x40003F00
    LDR     R0, =|Image$$RO$$Limit|
    LDR     R1, =|Image$$RW$$Base|
    LDR     R3, =|Image$$ZI$$Base|

    CMP     R0,R1
    BEQ     LOOP1

LOOP0    CMP     R1,R3
    LDRCC   R2, [R0],#4
    STRCC   R2, [R1],#4
    BCC     LOOP0

LOOP1    LDR     R1,=|Image$$ZI$$Limit|
         MOV     R2,#0
LOOP2    CMP     R3,R1
         STRCC   R2,[R3],#4
         BCC     LOOP2

         B       Main

         END

C程序如下:
#define    uint8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uint32  unsigned int

#define    N       100

uint32     sum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uint32    i;
    sum = i;
    for (i=0;i<N;i++)
    {
        sum += i;
    }
    while (1);
}

设置都是按书上设置好的。编译后怎么出现这样问题呢?(未知代码IMPORT)
Error   : A1163E: Unknown opcode
Startup.S line 5

    5 00000000 IMPORT      |Image$$RO$$Limit|

Error   : A1163E: Unknown opcode
Startup.S line 6

    6 00000000 IMPORT      |Image$$RW$$Base|

Error   : A1163E: Unknown opcode
Startup.S line 7

    7 00000000 IMPORT      |Image$$ZI$$Base|

Error   : A1163E: Unknown opcode
Startup.S line 8

    8 00000000 IMPORT      |Image$$ZI$$Limit|

Error   : A1163E: Unknown opcode
Startup.S line 10

   10 00000000 IMPORT      Main

5 Errors, 0 Warnings
谁知道问题在哪?帮忙提示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RE

没有现成的例程直接编译?

输入代码时要注意,标号要顶格,注意编译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