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220复位源,电瞬变时不停的复位

楼主(2007-02-25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那会是什么导致复位

我们在做电瞬变实验时,LPC2220不停的再复位,如果没有掉电检测功能,那会是什么导致cpu复位,该不会是上电复位吧,看门狗没用,用的是外部看门狗asm706,实验中,把706拆掉做实验一样会不停的复位,怎么办?

网友A:
RE

LPC2220没有RSIR寄存器,这种情况下一般只有三个复位源:reset复位、看门狗、上电复位。

掉电监测复位和上电复位在触发时的Vdd电压门槛值不同。比如,LPC23xx是当VDD电压为1V左右时,就发生了上电复位,而它的掉电复位则是发生于VDD门槛电压值2.5V左右时。

您可以做一个实验测定复位发生在何时。从而判断是否上电复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