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打静电枪,LPC2132CPU竟然变得发烫!!!!:(

楼主(2007-03-05):
不知道什么原因,,那位知道发烫的详细原理????
现在晕的很,后悔画pcb太急了。。:(

网友A:
是不是电源中窜入了静电?

楼主:
在1117电源上面加了个反向保护二极管.

现在是打的次数多了,二极管就发烫...(外壳处的电源线,已经完全短开,有一定距离)

楼主:
现在在供电地方串了个10uH电感。

竟然电感代替上面的二极管发烫,而且还冒烟了,,好久没见这样情景了,呵呵。
也不知道电感坏了没有。。
那位高手给分析一下,,,`

楼主:
ESd测试要打多少次呀?

我用+-8kv接触放电,,有时也直接空气放电,,就是不停的打,,直到有芯片或管子发烫为止。。现在抗干扰有进步了,但是还是有发烫的可能。。:(
应该打多少次为准?

网友B:
你的外壳是金属还是塑胶的?

楼主:
塑料的,壳体比较小,

关键就是接口处的放电和接触放电,:)

网友B:
一般讲这些接口上

都要进行电气隔离和抗ESD处理的,如通信接口,开关量输入输出。
没有隔离一般都会死机(死锁)的

楼主:
如果没错的话,我找到问题所在了

应该就是"闩锁效应"
重点解决它了..
如果这方面的有经验的同学给大概介绍介绍解决思路..

楼主:
现在是空气放电了过不去!!!!

间隙放电+-16kv   ,  cpu发烫,
晕了,,板子太小,,没法割线测试了,,,
空气放电有哪几种方法隔离干扰,,?????
那位仁兄拉我一把,把握带出苦海~~~~:(
thanks a lot

网友C:
外壳有缝隙的话,你死定了。神仙也救不了。

1、结构上加阻断。
2、加屏蔽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