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周工,我怎样才能不用您的摸板来做一个程序呢?

楼主(2007-03-06):
周工,您好!

   我购买了你的LPC2131开发板 ,用您的模板到是很容易就可以做一个实验。
我也仔细看了启动代码,部分明白。

   但是,如果我不用您给的模板,不用什么分散加载文件(因为搞不懂),只用一个简单的启动文件,一个简单的程序,点亮一个LED 呢?

您有这样的例子 吗 ? 我只想很简单的,能编译 , 能运行的 程序。
我看您的摸板实在很难理解。

网友A:
可以先不理解,,跑几个程序后,

后者写几个程序后,再尝试去理解,,
我写了N多个程序了,,启动代码都很少看,除非出问题.
不过我用的是keil,,周立功书的源码对我来说读的费劲,一般自己重新写一个.
刚开始学习建议越简单越好,,逐步渐进~~

网友B:
哈哈,我也是买的周公的板子自己玩~~~
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**/blog/hotpower/

网友C:
晕 你不用别人的 那就是自己做啊

楼主:
re

楼上的兄弟,
  我也想自己做啊, 我自己模仿着做了个启动文件, 但是编译不过啊,也许是跟ADS的设置有关系。

HOTPOWER 大哥 , 您搞一个简单的,详细的,STEP BY STEP 的例子 好么? 你的东西太高深了,不适合我啊。

2楼的兄弟,谢谢您的建议。

网友D:
RE

其实也不难学。

但是,我觉得您的一个学习理念可能不合适。

启动代码无非就是初始化您的CPU,而分散加载无非就是告诉链接器如何在ROM和RAM里放置代码。

假设您对如何初始化CPU和代码的定位不感兴趣,也不想了解,那么不管您用什么开发软件,您都不应该去关心这两方面,所以——您不用去关心模板是做什么的。

假设您对我在上文说的两大作用感兴趣,那么,由于您是初学者,您首先应该知道,这两者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有些复杂,所以,您还是应该先不管它们,先学习例程。实际上,学习例程,学习了几个后,再回头去看模板,您就会觉得不过如此,十分简单了。

所以,关键不是别人是不是提供了简易的学习资料,而是您自己首先要清楚哪些该先学,哪些可以不用学,并不是您觉得看不懂的就一定要弄懂的。

以上意见,仅供参考。谢谢。

网友B:
倒塌了~~~都是尿童版的,再简单就要胎教了~~~

网友E:
把实验做上两遍再回头来看

我做第一遍的时候根本不懂模板是干啥的,做到第二遍的时候就大致了解了,但是要自己写可能还有些困难,但是对周公的模板已经理解了,这是个学习的过程,别想一开始就搞懂所有的问题,有的疑问先记着放着,硬着头皮往下看,看到后面前面的有些问题就自然理解了,这就是所谓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境界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