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关于串口通信

楼主(2007-03-07):
我使用2119,外接485接口芯片与外部主机通信,平时处于接收状态,收到主机查询后,发送,但是发送完后,转为接收的时机不对,要么最后一个数据发不出去;要么收不到正确的数据。该如何处理?

实现方法:
发送完最后一个字节数据后,查询LSR&0x40(发送移位寄存器是否位空)是否为0,为0(不空)则等待,否则,置为接收状态,但是最后一个字节,就发不出去! 如果用延时,就会丢数据。

 还请大虾指教,该如何切换收、发状态!!

网友A:
程序贴出来分析一下会好些

楼主:
我认为主要就是由发送转为接收的时机,早了,晚了都不行

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转最合适!

网友A:
你把上位主机发送查询的间隔拉大些,后面的问题不就好解

楼主:
上位机不是由我们做,我们是给别人做配套的!没办法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