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ASYJTAG无法连接EASYARM2131

楼主(2007-03-11):
 终于从书本开始转向实战,但是上午连接JTAG和2131 怎么也连不上AXD,提示(DBE Warning 00041: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),怎么解决请各位老鸟们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A:
EASYJTAG无法连接EASYARM2131

这个问题论坛讨论了多次,请找以前的贴子。

楼主:
RE

 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(换PC、设置并口、用管理员登陆PC),都不行。
  用ISP 擦拭FLASH ,结果提示无法与板子通讯。真是快疯了.........

网友B:
哈哈

我也碰过这个问题,不过我是换了条并口线就好了,在重起。

网友C:
3楼的应该为ISP擦除不了?!

这跟并口线没什么关系的,只跟串口延长线有关。
不知您是否在用EasyARM 2131呢?
若是请按照这个步骤查一下:
1、确认ARM CPU的供电、复位、时钟是否正常;
2、找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软件,串口线不要接开发板,将串口线的2、3脚短路,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符串,看显示窗口能接收到,若接收到说明串口线、PC没问题。
3、开发板接上电源及串口线,将开发板的TXD0、RXD0跳线断开,再将TXD0和RXD0短接,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符串来判断232接口芯片是否正常。
4、若上述一切正常说明ARM芯片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