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MagicARM2410怎么与PC连接

楼主(2007-03-11):
我已经把JP8断开,串口线也连好了,但是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的时候不能检测到设备!

网友A:
MagicARM2410是用USB线连接的

MagicARM2410是用USB线连接的,

楼主:
谢谢

楼上你能说的清楚点吗?我是新人

楼主:
USB找不到驱动

我进入WIN CE,然后连接USB,但是驱动程序找不到

网友B(2007-04-18):
usb和utart都行

usb和utart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