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uC/OS2 ARM和Thumb混合编程问题

楼主(2007-03-13):
我以前的系统用ZLG的uC/OS2模板程序创建的,用的ARM模式生成的代码,设备已经在运行,现在想升级软件,但程序空间不够用,所以想把几个文件改成Thumb模式,但ZLG模板生成的程序要不全部用ARM模式,要不全部用Thumb模式,我不知道如何将个别文件改成Thumb模式,请教了! 可不可以在文件里面加一些编译控制指令啊?

楼主:
ZLG模块没有用uC/OS2的,可以有混合编程模式,但这个不知怎么弄

网友A:
RE

ADS里有ARM/Thumb Interworking选项。

楼主:
那个知道,但不顶用呀

网友A:
RE

有提供类似于“Thumb ARM Interworking Image for lpc2131”的模板的,用这个模板。

设置一下优化选项,比如以占用空间最小为优化目标,比如设置好优化等级。

此外,ADS的FILE MAP选项,也可以设定用何种编译器来编译文件。

参考我们的混合模板(file mapping设置,startup.s),来设置编译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