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:我在做存储器重映射试验时遇到问题

楼主(2007-03-13):
easyarm2210的板子。关于存储器重映射我不太理解,为什么要有重映射什么时候用得到重映射,试验我做了,可是做完后还是一头雾水,这个试验是为了说明什么啊?一开始向量表到底是在boot block里还是在0x00000000处啊。

基础教程上关于这一方面讲的不是很明白,我看了好久越看越迷糊,请指教。

网友A:
re

CPU一启动,总是要从0地址处取指令来执行。那么,假设我想让CPU一启动就从地址a处执行指令,怎么办?

我刚刚已经说了,无论如何,一启动,CPU都是从0地址处执行指令的。
那么,有办法了:令这个地址a处的存储器,地址为0就可以了。这就好像把门的号码牌0贴到了a号房间。服务员并不管号码牌0贴的房是什么,而只根据房间号来进行服务就可以了。

于是,虽然CPU还是从地址0处执行,可是地址0指着的对象改变了。所以CPU一启动,就可以从地址a存储器里取指令了。

因此,存储器重映射,就是改变了地址0指着的对象,改变了号牌贴着的房间。

网友B:
简单明了,好。

如题。

网友C:
好!

够简洁的了!

楼主:
大梦谁先觉

如梦初醒,如梦初醒,从寒假看到现在少说也得有一个月的时间了,从没弄懂,越看越迷糊,可是没想到这短短的几句话就简单明了的解决了我的问题,好导师一句话胜过自己看一个月!!!感激!!!

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