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LPC2148的P0口可以串联电阻和光电编码器相连吗?

楼主(2007-03-14):
请教LPC2148的P0口可以串联电阻和光电编码器直接相连吗?P0做输入口,要接上拉电阻吗?光电编码器用5V供电,直接串联电阻可以吗?谢谢了!

网友A:
呵呵

呵呵,电阻要串,上拉也要做,否则烧io口,这是芯片的问题

楼主:
谢谢

如果用电平转化芯片74LVC245,那还要上拉电阻吗?做输入时,什么时候要用上拉,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呢?还是都要用上拉,谢谢了!

网友B:
RE

LPC2148的GPIO何时用上拉电阻问题,请参考《深入浅出ARM7——LPC213X/214X》的P149。
接了电平转换芯片,处理器引脚这端一般就不需要接上拉了。